变频水泵的故障

楼主(2014-11-26):
请问,一、水泵达到设定的压力值后,不会保压,继续工作超过上限停机,这是什么原因呀,如何设置才能解决呢?
二、有三台水泵的变频供水机组有两台长时间以变频方式运行一直达不到恒定压力,第三台泵一直不能投入工作,这是什么原因呀,如何设置才能解决呢

网友A:
你这个是pid控制啊 自己去查相关信号啊

网友B:
如果是远传压力表的控制系统,先更换远传压力表看看,若是压力变送器的测回路电流值。

网友C:
  PID控制失控了,反馈信号?新机器吗?

网友D:
PID控制水泵,有固定变频、循环变频、全变频,你的是哪一种啊?

网友E:
你用什么检测压力反馈

楼主:
进出水均用压力变送器接PLC的A/D模块,循环变频方式,运行二年以上的机器了

网友F:
你这说的也太抽象了

网友G:
1是不是压力变送器或线路有故障,2第三台水泵不工作,plc有输出吗,没输出要么是模块或plc的故障,还有程序有没有别的开关控制。

网友H:
同意楼上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