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的问题

楼主(2014-11-26):
变频机组采用的是欧姆龙PLC,一开机,进水水源故障灯亮,但此时进水压力无任何问题,需要等几分钟故障灯熄灭后才能开机运行,在同等水压下,其它机组一上电,故障灯不亮,一分钟后即启动,这是为什么呀,要如何解决呢?

网友A:
建议你先监控下PLC程序,看看上电后是程序问题还是其他问题。

网友B:
故障是不是检测压力的  是的话检查压力开关或者压力传感器

网友C:
看PLC的输入状态指示灯,与好的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D:
同意楼上的,先观察一下PLC中的相应位的状态信息吧,与其它的进行一下比对。

网友E:
有同样的机组,基本上程序是一样的,排除程序的问题,条件一样,另一台有故障,查故障那台的输入信号源及配件原因

网友F:
自己能联机 监控程序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G:
查“进水水源”传感信号是否正常。

楼主:
进水压力变送器接进PLC的A/D模块,是PLC硬件问题还是程序问题呢,或是压力变送器的问题,具体情况就是一上电进水水源故障灯亮,无法启动,大约三分钟后启动,此时进水压力没问题能满足开机条件,同一机组一开机就启动,无上述问题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进水压力变送器接进PLC的A/D模块,是PLC硬件问题还是程序问题呢,或是压力变送器的问题,具体情况就是一上电进水水源故障灯亮,无法启动,大约三分钟后启动,此时进水压力没问题能满足开机条件,同一机组一开机就启动,无上述问题
可能是程序就只有编的,目的防止临界的波动,频繁启停机,你读出程序与另台机比较一下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