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14-11-26):
 请教各位老师,本人单位维修电工,因厂里变频器比较多,所以也会涉及到一些简单维修,前几天单位停电,送电后发现三台西门子变频器无显示,两台440,160kw,检查是电源板坏,一台420,4kw,420变频器上电无显示,测量端子板1.2.脚无+10v,8.9脚有24v直流输出。开机检查发现连接dc+和电解电容正极的一只sa114 220R电阻断路,网上没查到相应型号,换上一只普通10w220R绕线电阻,开机,操作面板有显示了,但是报a503直流母线电压故障,测量dc+,dc-有520v直流电压,检查r026直流电压参数为0,怀疑是TL082运算放大电路部分有问题,检查输出光耦和TTN15输出侧两只钽电容(电容是在线量的),决定用530v直流接入dc+和dc-,(模块脱开,主板也脱开了)上电后,开关电源无输出,uc3844无启动电压,发现电源板接地0v和dc-不通,请教各位老师,现在的故障点应该在某一块,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产生?我该如何检查?还有就是我想用530v直流直接接入电路上的p和n点(p点即为两只330k电阻前端,n直接为uc3844的5脚)可以吗?怎么样接才最好?谢谢各位老师了?麻烦帮帮忙,教教我这个新手!

网友A:
西门子420的变频器,如果把模块取下的话,就构不成回路了,负极是在模块内部链接的。飞线连接一下。先让开关电源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请问应该连哪里呢?

网友B(2016-07-18):
模块取下后用DC530V试板子,要将模块的24脚和10脚焊盘短接。。。。

网友C:
    大功率的你要小心哦,最好先弄小的,不小心的后果是可怕的,足以让失去维修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