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26):
单位的西门子S7 200 电源模块烧毁,但又看不到电容和电感烧毁的现象,就是220V交流输入端端子烧毁,这是怎么回事呢???
问一下,老大要求在电源模块前面再加滤波电路,怎么加?加个1比1的隔离变压器再并联稳压电容可以吗?电容和变压器怎么选型呢?
请高手赐教!

网友A:
莫不是谐波干扰?
有条件的话上个UPS稳压电源比较好。

网友B:
可以加个AC220V/110V变压器,用AC110V供电;

网友C:
变压器后面怎么可以加稳压电容呢?那个是要整流后面再加滤波电容的。

网友D:
自己制作的工控设备,自己制作的控制系统吗?
PLC的电源是直接接的供电电源吧,没用使用电源滤波器吗?掏钱购买一个回来添加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单位的西门子S7 200 电源模块烧毁,但又看不到电容和电感烧毁的现象,就是220V交流输入端端子烧毁,这是怎么回事呢???
问一下,老大要求在电源模块前面再加滤波电路,怎么加?加个1比1的隔离变压器再并联稳压电容可以吗?电容和变压器怎么选型呢?
请高手赐教!
就是220V交流输入端子接触不良,连接牢固就好了。

网友F:
是否串进高电压所致呢?

网友G:
降压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