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26):
   我们经常要用摇表测量绝缘电阻,看到摇表标度尺旁有两个黑点,这是为什么呢?
   这种标有黑点的摇表是非线性标尺的绝缘电阻表。对非线性标尺的绝缘电阻表的整个量程划分为三个区段(Ⅰ,Ⅱ,Ⅲ)。两个黑点之间为Ⅱ区段,它的长度不得小于标尺全长的50%。Ⅰ区段为起始刻度点到Ⅱ区段起始点,Ⅲ区段为Ⅱ区段终点到最大有效量程点。Ⅱ区段为高准确度区,Ⅰ区段和Ⅲ区段为低准确度区。
   在这块摇表盘面,0.1MΩ-1MΩ为Ⅰ区段,1MΩ-100MΩ为II区段,100MΩ-500MΩ为Ⅲ区段。它的准确度等级为10级,表明它的II区段允许误差(%)为±10.0,Ⅰ区段和Ⅲ区段允许误差(%)为±20.0。

网友A:
可与“仪表上黑点有什么含义?”一帖,相互印证。

网友B:
呵呵。。。
似曾相识的帖子。

网友C:
扫盲贴   已阅!!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帖子与“仪表上黑点有什么含义?”有相同之处,也有不一样的地方。两个黑点区间的读数都必须达到盘面标注的准确度等级要求,这点是一致的。但摇表其他两个区间读数允许误差也有明确规定,如这块表是10级,I、III区间允许误差(%)为±20.0,而安装式指示仪表则仅要求在两个黑点以内读数,黑点以外区间读数只是一个参考值,没有具体的误差要求。这个有必要区别。

网友D:
     与另外一个帖子有差别的,这个明示啦。

网友E:
我好像记的1兆欧是漏电保护器刚好不跳闸,那一个忘了,不知道对不对,请知道的朋友指正

网友F:
好像哪里看到过。

网友G:
还没听说过,但是,还是要谢谢楼主,以前真还没注意过这两个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