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26):
有个台达M系列的0.75KW变频器开机跳OU,所有按键无反应,问了百度,说是开关电源处有故障
想修复,不知如何下手,打开看了,里边没发现有烧毁或者电容炸裂的迹象,无从下手,请大神们帮帮忙,从哪块入手?

网友A:
电压检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教一下,电路分两块板,一块接故障屏,属于低压的部分,一块有大电容,电压检测应该分属哪个部分?

网友B:
电源故障可能性较小,换主板试试,主板坏的可能性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接故障屏的那块小板吗?没有可替换的备件~~如何是好?

网友C:
回复 楼主:
没有备件就只能仔细查电压检测回来啦!从电源板查起人为改变一下检测电压值看看OU能不能解除了~

网友D:
你说的应该是上电就报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的,上电就报,请问从哪里查起?本人电子小白,只能焊接些小元件的水平,对电路分析不了呃

楼主:
回复 网友C:
人为改变是怎样操作?我用过调压器0-260V的,没敢试太低,从150左右向上一直到240V都没能解除报警

网友E(2015-01-15):
我碰到一台换控制板就不调OU了

网友F:
检查电压检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