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26):
   在用兆欧表测被测物绝缘电阻时,兆欧表会有相应的输出电压,可不可以用兆欧表测绝缘电阻的方法代替耐压试验呢?

网友A:
耐压要看漏电流的,兆欧表怎么看漏电流

网友B:
没有筷子吃饭的时候,用焊条也挺好的

网友C:
试过一双筷子凹断,但没试过用焊条

网友D:
并上个高阻电压表就能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真是问题之所在,这个电压表测出的值能作为耐压值吗?

网友E:
耐压一般电压都打的很高,而且持续一段时间,兆欧表怎么行。

网友F:
有专用的就用专用的吧。

网友G:
回复 楼主:
你想测什么东西

楼主:
回复 网友G:
   没有具体要测什么,只是想讨论一下。因为在实际工作中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测量被测物绝缘电阻时的电压与实际耐压值相差不大,如果真是那样,那干嘛还要如此繁琐的做耐压试验呢?

网友H:
引用 楼主:
   没有具体要测什么,只是想讨论一下。因为在实际工作中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测量被测物绝缘电阻时的电压与实际耐压值相差不大,如果真是那样,那干嘛还要如此繁琐的做耐压试验呢?
耐压试验是有国家检定要求和规程的,摇表代替不了耐压试验。因为不符合检定要求。

网友I:
    标准是严束的,检定是要满足一定条件的,要出报告,签名,盖章的,

网友J:
摇表电压高但电流小稳定性差只是一个粗略的发电机

网友K:
两者是不同的试验,但具体说不上来;另外,不知兆欧表的输出电压,是不是恒定的。

网友D:
回复 楼主:
只能大概的测测,比如用摇表测一下稳压二极管

网友L:
将高压摇表,用一个可控转速的电驱,就是高压电源了,接上高压表,通过控制摇表的转速,控制加电压。够爽。嘻嘻。

耐压测试,要求加规定的高压持续5秒,测量其漏电流是否超过标准值规定。所以,你要做一个可以连续发电且稳定地高压电源,一个漏电流传感器和检测。至于采用什么手段不重要,重要的是达到目的。摇表,就是一个高压的发电机。所以,理论上是没问题的。想法不错,但,必须要针对耐压测试的国标方法去检测电器的耐压值。用手摇表发电,电压不稳定的。

话说回来了,这种耐压测试仪满大街都有卖,何必非要自己琢磨呢?

网友I:
回复 网友L:
    估计是想省钱。

楼主:
回复 网友I:
  省钱倒不是。国有企业,出钱也是公家的钱,又不是自己掏腰包,该备的试验装置都备了,耐压装置也是新换的,每年都会按规范要求做设备的高压试验。主要是图省事,一些重要设备不敢马虎,低压辅机类不是很重要的设备能应付就应付,这恐怕是国有企业员工的共性吧。

网友M:
这个可行吗??

网友I:
回复 楼主:
   电试不是供电部门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I:
供电公司、火电厂、水电厂、风电厂等都有高压试验专业

网友N:
回复 网友I:
供电只做进线端的耐压测试,你自己柜子出来的电缆供电是不管的你自己找人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