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

楼主(2014-11-26):
变频器输出端能不能带继电器  延时器之类的原件

楼主:
那位大侠指点   天正D9系列2.2KW的变频器输出端是否可以用延时继电器  和继电器之类的原件

楼主:
2.2KW 的变频器能不能带0.75KW 的电机

网友A:
都可以的,

网友B:
可以带0。75Kw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变频器输出端能不能带继电器  延时器之类的原件
准确的说:不能!

网友D:
还真没有测试过,按道理说是不太好的。输入端有电,为啥接输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