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27):
请那位大仙指点

天正D9系列变频器输出端能不能带延时继电器  和普通的继电器   2.2KW的变频器能不能带0.75KW 的电机  低转速力矩太小咋办?

网友A:
输出直接接电机;
2。2KW可以带0.75KW,变频器里对电流参数按0.75KW电机设置一下;

楼主:
可不可以带延时继电器???

楼主:
天正D9系列变频器使用手册上说可以程序运行   试了几次都不能  请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