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27):
刚接手别人的一些遗留项目,前人没有留下最终版本的程序,图纸,文档说明;  我手里只有中间版本的程序;
现在程序里面做了些改动,要重新下载;PLC是SLC系列的设备,也有MICRO系列的,用得是500的编程软件;
我所做的就是把现场程序上传,修改,然后下载;
但是这个过程我对AB的PLC很不熟悉,不知道这个过程需要注意些什么; 像西门子PLC上传修改下载,可以通过下载个别程序块,根本不会重新启动CPU,但是AB的不知怎么把风险降到最低,系统一旦停机或者,重启报错,客户是不能接受的
大家帮帮我,AB的500上传修改下载需要注意什么?

网友A:
软件 电缆没有问题的话,不难操作

网友B:
AB的PLC还是蛮方便的,操作二下就都会了。

网友C:
我是昨天刚做的,开使也是跟你一样怕要设置什么而不能正常工作。但因生产紧来不及预练,连线后发现一个输入点坏了,改了个地址下载。也弄了几次才成。先在通讯配置驱动,连线上传。保存文件。备份一份。离线修改。在连线下载。实际上好像能在线修改的。

网友D:
SLC的没搞过,现在正学习compactlogix,用的是logix5000的软件,5000的可以在线修改程序,然后直接写入,不需要重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