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27):
我现在要做一个肥水一体化的项目,需要用到触摸屏;请问该怎么选择?

网友A:
根据需要显示的内容选择屏幕大小,只有其它的就是自己对什么品牌熟悉就选择什么品牌呗。

楼主:
回复 网友A:
第一次用触摸屏,啥都不会,赶鸭子上架的

网友B:
经常按就选大点的,偶尔点下和做显示就小点。上官网查询符合自己条件大小的。

网友C:
屏幕大小,软硬件的易用性,接口等等

网友D:
根据你的方案选型。

网友E:
触摸屏很简单,一学就会

网友F:
看你是重性价比还是重质量

网友G:
看整个项目的预算,看分摊到电气控制系统的预算有多少。
简单的说,就是只给你多少钱,就办多少钱的配件。
或者没有预算限制,楼主要求高大上,直接购买上万块钱的19英寸的三菱触摸屏也得。

网友H:
     根据工程项目的数据输入,输出,显示内容等决定要多大容量,多大尺寸的屏。

楼主:
回复 网友E:
有教程么?

网友I:
普洛菲斯的GP4000、施耐德的XBT、西门子的MP27X、MP37X、欧姆龙的NS系列都可以!

网友J:
7寸 10寸宽屏是最常用的

楼主:
领导丢给我一个威纶通TK6070IP

网友K:
威纶可以的

网友G:
看来楼主没有选型的权利,只有听命和服从的份了。
慢慢研究吧,记得借机问领导多要点福利哟,比如加班费什么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领导丢给我一个威纶通TK6070IP
看菜吃饭,那就钻研这个牌子的屏,找资料,做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