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电箱

楼主(2014-11-27):
求教380电机定时开 ,定时关。循环使用的配电箱接线图 ,最好能留电话请教

网友A:
a
还有接线更简单的,用双延时时间继电器]

网友B:
我觉得楼主说的是用时钟程序控制器来控制的。

网友C:
都知道我是来蹭分的

网友D:
延时时间多久啊?是不停的循环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都知道我是来蹭分的
年底了就不罚你了啊

网友C:
回复 网友E:

网友F:
直接到五金店购买一个微电脑时控开关就得了。
估计楼主不是本行业的,外行就不要装了,接错线一通电的话,名声就没了。

网友G:
回复 网友A:
理论上正确,KT1有可能断不开

网友H:
如果是固定时间开关的话,就用微电脑时控开关控制接触器来实现。

网友I:
我同意7L的意见,不会的话就用微电脑的定时控制的插座,直接用来控制接触器,然后在控制电机。搞定了,显的高大上啊。不过我自己没用过的,本打算弄一个来控制公司的热水器使用的,但是没地方安装就。。。。。。

网友J:
微电脑时控开关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微电脑时控开关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定时钟比较符合你的要求

网友L:
时控开关不错的。

网友M:
淘宝上买一个时钟控制器用来控制电动机的起停,简单有效。

网友N:
用时间继电器的延时闭合点和接触器辅助常开点并接在接触器线圈控制回路里,时间继电器延时断开点串接在回路里,可试一试。

楼主:
微电脑只有16次我大概需要24次

网友O:
时间继电器可以吧
我们生产开关电源 适配器 工控电源 楼宇对讲电源 广告电源 型材电源 防雨电源 监控电源 电源裸 等电源产品 承接电源OEM开发 淄博捷朗;

网友P:
用时钟控制 器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N:
用PLC或许更简单

网友Q:
回复 网友N:
只有此功能的话,用PLC有点太大材小用了吧!

网友R:
看成本要求了

网友S:
用微电脑时控开关加接触器可以实现

网友F:
引用 楼主:
微电脑只有16次我大概需要24次
怎么解释24次?是不同的时间段内的24次吗?将一天的时间分割为24次吗?
也可以用24个时间继电器,也可以用两个微电脑时控开关组合,看楼主那种方式最乐意了。
要是是我做电箱卖给别人的话,绝对上PLC,上触摸屏。

网友T:
plc,触屏,这才显的高大上,,,

网友U:
引用 网友A:
a
还有接线更简单的,用双延时时间继电器]

网友V:
一楼有图了

网友W:
微电脑开关就行,如果是间隔的话,用时间继电器

网友X(2015-01-25):
一个时控开关就可以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