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27):
今天遇到一个问题是西门子200PLC的C12计数器莫名奇妙的不计数了,搞了大半天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程序介绍:一个CPU226的PLC,0号通信口连接的是托利多的称重仪表,自由口通信,1号口连接的是维纶通的触摸屏,由于长时间的动作,Q1.1点烧坏,然后将程序中的Q1.1替换成了备用点Q1.4。替换后所有的动作都正常,奇怪的是程序中C12怎么不计数了?C12就是计Q1.4的动作次数,我看PLC的Q1.4也输出没有问题,程序中的这个C12就是死活不计数了。就换了一个点,怎么就不计数了呢。我试着用软件强制了一下Q1.4点,Q1.4怎么不导通?C12也不计数。。我又试着强制了一下Q1.0,这个一点问题也没有,后面的C8计数值就加1了,没问题。

为什么C12就不计数了呢???真是奇怪了,程序自动运行Q1.4输出不计数,软件强制Q1.4也不计数。。。我发现不同的就是强制Q1.4时监控为状态没有蓝色的导通符号。强制Q1.0怎么就有蓝色的导通符号。。但是这2个点我强制时,PLC的输出点都可以动作。

这是怎么回事呢,望师傅们看看,是PLC坏了,还是程序不好,原先程序计数是没问题的,就是把烧坏的Q1.1点换成Q1.4就不计数了、、上面我用软件强制Q1.0和Q1.4时状态截图。

网友A:
是不是Q1.4在其他地方还有用到?

楼主:
程序我也上传了,大家可以看看,我看了一下在程序中有10个地方有用到,但是应该不影响啊,原先的Q1.1就很好了,C12可以计数,现在Q1.1坏了,换成Q1.4怎么就不计数了呢??

网友B:
是不是原来的程序也用到Q 1.4了。

楼主:
感谢前辈,程序中没改之前已经使用了Q1.4,我现在把Q1.1替换成Q1.4就确实存在了,双线圈输出的问题了,唉,观察的不够仔细,谢谢了。

网友C:
   自己的错误不容易发现啊。

网友D:
呵呵,要么不是自己做的程序,要么就是做程序的时候嫌麻烦或者偷懒,直接把IO分配表给省略不写了。

网友E:
自己检查的时候容易走固定思维

网友F:
点表要有啊、。。。。

网友G:
程序是由上往下执行的,是不是计数之前q1.4被复位了

网友H:
程序备份好,清除PLC内存,单独编个小程序试试

网友I:
就是
很多自己做的在复查是就是难发现问题

网友J:
应该把所有的Q1.1点全部换成q1.4,少了不行。

网友K:
引用 网友H:
程序备份好,清除PLC内存,单独编个小程序试试
赞同楼上观点

网友L:
没做符号表,等到改点时候就蛋疼了

网友M:
这种情况单独试试

网友N:
想问一下,Q1.4接通一次,计数器只是计数一次吗?

网友O:
改之前,先把Q1.4搜索一下,看有没有用到。没用到再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