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27):
   我们知道,在变压器中性点接地系统,一般实行保护接零,要求无论是双线制供电还是三相四线制供电,中性线上都不得装开关和熔断器,且照明设备的保护接零线应直接接至零干线而不应该接至零支线,以免由于工作零线断开而造成设备外壳带电。
   如果在变压器中性点不接地系统,在双线制供电和三相四线制供电线路,中性线上可以装开关和熔断器吗?

网友A:
若是低压动力电,如果在变压器中性点不接地系统上,在双线制供电和三相四线制供电线路,中性线上不可以装开关和熔断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