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助

楼主(2014-11-27):
一台PLc ,一台22kw变频器,22kw电机,15kw电机,7.5kw,5kw电机个一台,实现功能,用变频器实现对每一台电机单独启动到工频后切换到工频,没有同时运行的情况,那个大神能给个图,其他元器件随便加,谢了.

网友A:
继电器信号加上些连锁 互锁

网友B:
这个问题比较难

网友C:
给个思路,具体实施要靠自己的脑袋去想。
4个马达,一个马达2个接触器,共8个接触器,然后变频器的启停由PLC做控制,当由变频切换工频的时候,必须让PLC先把变频器先停机,停止输出才能切换。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相序是怎样控制的

网友D:
变频器的参数不好设定。

网友E:
这个问题不会哦

网友F:
用变频器的工频不行吗,变频器不停机怎么切换,

网友G:
没有搞过这样的。

网友H:
逻辑,时序,相序都不是问题,5楼说的参数咋设置,凑乎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