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27):
这台机器是和带按键的屏组合在一起的,请问:正常情况下,接上24V电源,还要按一下电源插座旁边的小按钮(旁边标有power那个)才能启动吗?

网友A:
没用过
通上24v电不亮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上24V电屏不亮,按power小钮屏也不亮。里面电源板我卸下来了,电源板输出3个电压:3.3v, 5v, 15.7v,
我感觉这个15.7v不对吧?正常是否应该是12v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