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的动补装置出现故障,哪位高手来诊断一下?

楼主(2014-11-27):
我们单位的动态无功补偿装置停机后,再次启动时,负责处理数据的4NPR板子上的DEF灯都长亮,查资料说是程序故障,FIFO缓冲区满,需要换板子,但没有此板子的备件了,我觉得要是程序的问题应该不用换板子也能解决,哪位高手能指点一下,另外此类板子怎么才能重刷一下程序,单位当初并没把这类问题考虑在内,造成现在无法处理,急等解决,板子上有如下集成块,谁能给看看如何着手解决故障,

网友A:
高级货呀,动态无功补偿装置,没见过。
看电路,应该是年代比较久远的设备了吧,现在核心板基本上都是贴片电路了。
第一张图,上面贴有纸片的集成块,会不会是需要紫外线擦除器的EPROM芯片呢?
联系设备供应商才是最稳妥的。

网友B:
这个估计难了,如果LS说对了的话,用这种芯片的应该很古老了。现在都用电擦除了。

网友C:
看着这电路板就眼晕

网友D:
集成度不高 老家伙了。
反正要过年了,顺便改造了。。肥肥自己。

网友E:
楼主的照片一点都不清晰
看照片这些程序应该保存在EPROM芯片
建议找原厂比较稳妥

网友F:
最好联系生产厂家咨询一下,不要盲目的动。

网友G:
向厂商咨询下。

网友H:
看起来好复杂啊,向经销商咨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