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27):
有人做过PLC检测电阻和输出电压的经验?
利用PLC的模拟模块,检测霍尔传感器的静态电阻值和运行过程中的输出电压值。
我有一些思路,但是还是想听听有这方面经验的人介绍一下。
正常电阻值为1.1K~1.4K,输出电压为0.25V~8V左右交流。最大频率达到15kHz。

网友A:
如果要求精度高的话,要用精密电流源,精度不高的话可以这样:
用模拟模块输出一个恒定的电流给电阻,比如5MA,那么在1.1~1.4K的电阻上就会产生5.5~7.0V电压降,然后用模拟输入模块检测电阻两端的压降!至于电压检测的话用一只快速二极管把交流电压整流,不用电容滤波,接入模拟量输入模块。

楼主:
电阻检测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我直接用12V电源检测,己没有问题。
电压检测还有待于进一步论证,检测出也是没有问题的了。都是通过模拟模块直接测量。

网友B:
        输出电压为0.25V~8V左右交流,
        要用锗管啊。升压变压器?

网友C:
电压检测注意干扰造成的影响,使用差模比较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