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27):
维修一台富士的变频器,运行频率为0,买了块新的主板也不行,参数都调了。问问大家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A:
面板给定和远端给定都试过了吗?

网友B(2015-01-09):
驱动板有问题,主板不启动的!看看电源电压等参数!维修信息上的参数都看看

网友C:
电源板有问题

网友D:
接线端子和参数设置有没有问题,5000系列G9的有的端子短接才能开,不然报故障。

网友E:
频率没有吗?参数都设置正确没?把相关参数再仔细看下。

楼主:
问题好了,上电上错了,应该上直流大电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