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以太网通信连接

楼主(2014-11-27):
最近在用网线连接PLC时,每次都出现这种情况:本地连接总是需要断开,然后重新启用才能连接上,请问大家又碰到过这种事么,如何解决的?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没用过带网络模块的PLC。
什么操作系统?
估计是软件调用的网络接口和操作系统的本地连接冲突?

网友B:
应该是网络设置问题,我原来搞了个代理服务器设置了之后,也遇到楼主的这样问题,后来重装系统后,没用过代理服务器,之后就没出现过这个问题,但是,还是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