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西门子的来看看,这个是西门子什么系列

楼主(2014-11-27):
谁知道第二张图那是个什么东西,什么作门中

网友A:
是西门子的运动控制器吗?

网友B:
我就认得变频器,是西门子的SINAMICS系列产品,是当前的型号,是替代旧型产品的。也叫S120系列,它既可以是驱动产品,也可以是伺服产品。要看控制器的型号来界定是传动还是伺服。

网友C:
第一个是西门子的软启动器,再就是调制解调器,还有是F-CPU,大家伙就是伺服驱动器:里面有600V直流总线和24V直流电源,一般黄色的线输出到电机,哪些插黄标签的模块是带F的安全模块。最后一张是伺服控制器,里面的cf卡就是控制器的程序。

楼主:
第四张图片那个是个什么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是西门子的软启动器,再就是调制解调器,还有是F-CPU,大家伙就是伺服驱动器:里面有600V直流总线和24V直流电源,一般黄色的线输出到电机,哪些插黄标签的模块是带F的安全模块。最后一张是伺服控制器,里面的cf卡就是控制器的程序。
第四张口

网友D:
其实西门子的产品都可以从他的官网上查到,并且还有技术规范下载。四楼说的对,我们一叫第二张的耦合器。

网友E:
CU320 和S120

网友E:
还有西门子的安全模块

网友E:
第一张是软启动器

网友B:
那个带网子的图,里面是负载电阻吧?

网友F:
第二张是变频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