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起动问题

楼主(2014-11-27):
单位有一台变频器在现场装着了。现场启动。。但是柜子外面没有装任何启动按钮。每次都是要打开柜门在面板上启停操作。我现在想改一下,让操作工不打开柜子在外面操作。。目前在柜子外面装了两个按钮,还缺电位器,库房也没有。。请问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调整频率?不要说把面板拆下来装外面那个不好安装的。。

楼主:
变频器型号是ASC510的。。

网友A:
ABB变频器有电动电位计功能吧,有按键开关在外面操作加减,即可满足调整频率操作,与变频器内部的面板上升键和下降键功能是一样的。叫电动电位计功能。西门子的变频器这个功能是标配的。

楼主:
那个功能没用过啊。。

网友B:
可以再柜门上装电位器,与变频器外部给定端子连接。具体端子号见ASC510的说明书。

网友C:
ABB自带开关量加减速端子

网友D:
找一下硬件手册,看一下端子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再柜门上装电位器,与变频器外部给定端子连接。具体端子号见ASC510的说明书。
没有电位器。。

网友B:
市场上买一个10K多圈电位器,安装上设置好就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市场上买一个10K多圈电位器,安装上设置好就能用。
哥们,单位里面东西不是你想买就能买的。。除非你自己掏钱买。。。

网友E(2015-02-09):
如果不用面板给定频率,还是有其他办法的,比如七段速,ABB变频器里边叫恒速,设置三个恒速再加三个开关可以实现

网友F:
同意2楼说法

网友G:
可以再装两个按钮  然后修改一下参数

网友H:
添两个按钮,用ABB的开关量调速功能

网友I:
买电位器吧.最(省事.要细看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