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

楼主(2014-11-27):
求高手指点
变频器输出端接控制电机的反正转两个继电器能不能??

网友A:
你指的变频器的输出端是接电机那个端子吗?如果是,就不好了。变频器输出接电机的端子就直接接电机,不要再加开关触点。这样有危险。电机正反向控制是通过控制命令,变频器内部换向的。

楼主:
也就是只能控制电机?

楼主:
如果要控制两个不同时工作的电机如何控制  并且还要控制反正转
望高手指点

网友B:
输出端建议不要接接触器
一拖二可以满足你吧!

楼主:
谢谢指点
两个电机不同时工作   但反正转时间长短都不一样   可不可以控制??

网友C:
如果你公司是属于那种钱多得没地方烧的,可以这样干!反正每过一两天换台新的!

楼主:
多谢高楼指点
我是刚接触变频器  不懂
请多包含

网友D:
最好不在变频器输出端接控制电机的反正转两个继电器,对变频器不好,容易造成变频器损坏。

网友A:
回复 楼主:
控制两个不同时工作的电机,采用电机参数组(一般变频器会有4套参数组供用户选择,也就是说,可以不同时控制4台不同的电机工作)。外部需要用接触器来转换。但是这种转换是离线形式的转换,也就是变频器不能启动,在停止状态转换。

楼主:
是不是标有   X1  X2   X3  X4  X5 的输出端子?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与变频器的品牌有关,不同厂家制造商,所提供的使用方法有差异,要看具体的变频器手册。西门子的变频器,对于参数组转换采用开关量输入端子选择,可切换最多4套参数组。电机的正反转是另外的开关量来控制。

楼主:
我用的是天正D9系列变频器

楼主:
标有   X1  X2   X3  X4  X5 的输出端子是接外部继电器用的还是接开关用的??
高手指点

网友A:
回复 楼主:
天正D9变频器没用过,不知道了。要是西门子的变频器,我就知道。嘻嘻

网友E:
都是一对一控制

网友F:
输出侧加接触器会有问题的。

网友G:
搞不好2个接触器同时吸合就炸鸡了,上次我一个二虎客户就是,没有做互锁,结果输出同时吸合了就炸鸡了。其实变频器有个三线控制方式最好了,很多人都不会用。连继电器都不用接,直接1个红色开关,2个绿色开关就能控制正转 反正和停止了。

楼主:
嗯  反正转继电器必须高清   不然就会出问题的
须有电工的基础

网友H:
为什么要用输出来控制呢,输入控制不是更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