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电站直流屏问题

楼主(2014-11-27):
直流柜子报支路绝缘异常。。难道是有接地?

楼主:
上个图给大家看看。。

网友A:
复位看看
有些是误报
要是不是误报就检查对应的母线绝缘

网友B:
是不是误报都应检查支路和母线的绝缘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复位看看
有些是误报
要是不是误报就检查对应的母线绝缘
不是误报,复位过了。。

网友C:
确定不是误报,那就要仔细检查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C:
那就看看具体的报警绝缘数值
太低就得仔细检查
环境的湿度也会有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绝缘数值在装置上是看不到的。。只能测量了。。。

网友D:
用直流系统绝缘监测仪检查一下

网友E:
看看正极支撑物的温度,柜子里的小母线

网友F:
回复 楼主:
是不是粉尘太多

楼主:
柜顶小母线也查过了。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