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变压器?

楼主(2014-11-27):
这是在检修现场见到的容量20MVA的变压器,不知它是干式变压器还是油浸式变压器?

网友A:
我怎么看着像一个稳压器
最好再来个大图看看

网友B:
油浸式变压器,干式线包为环氧树脂浇筑的

网友C:
看起来像是油浸的电力变压器。

网友D:
油浸式的,外壳那去了?

网友E:
沒有外壳?

网友F:
楼上的,在检修现场看的,没外壳很正常,有外壳还会问我们是油浸的还是风冷的?

网友G:
没见过这样的大型变压器,不知道630MVA的巨型变压器又是什么样的。

网友H:
就见过这种最大的了,一边变压器一边散热片的

网友I:
这么大的变压器,输入输出的电压是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H:
这个恐怕有几百兆伏安

楼主:
回复 网友I:
貌似两卷变压器,15.75kV/6.3kV

网友J:
没有壳子,第一次看到

网友K:
第一次见这么大的变压器

网友H:
回复 楼主:
走的急,没注意看,好像110KV/35KV

网友L:
有点大的。

网友M:
第一次看见这么大的变压器啊。

网友A:
回复 网友H:
怎么没看见大油枕?

网友N:
第一次看到…

网友O:
这个是油浸变压器采用强迫油循环风冷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