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27):
变压器运行中上层油温的规定:
1)油浸自冷或风冷变压器上层油温一般不超过85℃,最高不超过95℃,温升不超过55℃;
2)强迫油循环风冷变压器上层油温不得超过65℃,最高不得超过75℃;
3)厂用低压干式变压器线圈温度不得超过155℃,最高不得超170℃。

网友A:
我们公司用的干式变压器,现在都带控制器的温度高了能自动运行的。??

网友B:
可惜高压电工考试还是05年的教材,那时可能油浸是主流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所有场所都可以用干式变压器,负荷大、电压等级高(110kV、220kV)的部位要用油浸式变压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干式变压器用在380V/220V低压线路比较多。

网友C:
一般变压器的自身温度,和其本身的负载率有着息息相关的。
负载越重,温升越高,铁打的道理。
所以一般只监控变压器的负载电流即可。

网友D:
现在都装温控仪表了,自己监控。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有时怕温度自动监控设备失灵,所以值班人员要经常巡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