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28):
ABB变频器,变频器输出电流72A,功率37KW,所带负载为额定功率37KW的变频调速电机,额定电流67.9A,转矩117.7NM,电机负载泵DF6-50X8的8级多级泵,扬程4百米。现象为:当电机和泵分开运行时,变频器控制盘显示远程设定频率和输出频率一致;当电机连接泵运行时,变频器控制盘显示远程设定频率和输出频率不一致,例如:当远程设定频率为50HZ时,输出频率为约28HZ,此时变频器输出电流约为78A(变频器输入电流约为17A),转矩为30%(变频器转矩提升电流设为100%),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怎样解决设定频率和输出频率一致。谢谢

楼主:
变频器型号:ACS510-01-072A-4

网友A:
负载太大?我遇到现场卡死,但那显示只有10hz左右

网友B:
更改电机控制方式看看,2点V/F或矢量控制

网友C:
电流或者是转矩限制住了,查查参数

网友D:
这问题...?那个泵的进水口可以调节开度吗?如果可以,把进水口缩小,问题就会解决。为什么?自己用流体力学的分析去解惑。

网友E:
    机泵类负载性质不同于一般通用机械。电流已经超过额定值。

楼主:
回各位朋友,泵没有卡死,泵转动灵活,泵的进口压力4bar,出口压力3Obar。这段时间因在休假中,没有跟进泵的运行情况。上班后,如解决问题,与大家分享

网友F(2015-02-09):
有见过,如果电抗器坏了,会出现频率上不去的问题,或者SMIO-01c坏了,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G:
5楼说的对,关小点阀门试一下,电流会降低的

楼主:
谢谢大家,现在基本上确定,是系统管道内有空气,多次排空后,现在运行正常了

网友H:
表面看是管道中有空气了,造成输出频率和实际不对。主要还是变频反馈不对,有空气造成使压力表出现误差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