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系统块表中的数据保持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4-11-28):
设置好了,这些数据就断电永久保持吗,比如表中的C0-C256,PLC断电后计数值和位状态会永久保持吗?还是有个时间限制?
这个表中的数据保持范围没有限制吗,自己随便设置就可以是吧,比如范围5中,我设置MB 偏移量0 数目20 ,就代表MB0---MB20之间的位都可以断电永久保持吗??
这个表具体代表的含义是这样吗?谢谢前辈们

网友A:
设定几个 写程序实验就行了

网友B:
呵呵;200是用电容保持的,连续不送电一个星期,电容没电就保持不住了;
当然你也可以加电池卡,大约可以保持6个月;

楼主:
感谢优秀的ZCMY 版主版主,每次都是有你不厌其烦的解答。感谢

网友C:
需要电池

网友D:
要电池才行的。

网友E:
2楼版主说的对,是用超级电容保持数据的,最长时间不超过200小时。

网友F:
引用 网友E:
2楼版主说的对,是用超级电容保持数据的,最长时间不超过200小时。
能保证正常运行需要

网友G:
楼主:这个分情况。
设置后,PLC没有加电池卡,那么断电后靠超级电容保持数据,最多7天左右;有电池卡,可以保持200天左右;特殊情况:设置MB0~MB13共14个字节后,不管有没有电池卡,都会自动永久保持。

网友H:
还有分情况的,没有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