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28):
丹弗斯的ETS6是电磁式的膨胀阀,没有说明书,找不到有用的资料,不知道怎么控制它的开度.有没有做过的,请指点。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丹弗斯的ETS6是电磁式的膨胀阀,没有说明书,找不到有用的资料,不知道怎么控制它的开度.有没有做过的,请指点。谢谢!!
内部一般是步进电机吧?!我知道市场有那种膨胀阀驱动器的,试用驱动器后即可通过PWM信号来控制膨胀阀的!

网友B:
公司网站上没资料下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谢谢!!!对,是步进电机。有驱动器,但是资料上没有关于多少脉冲多少开度这么一个关系式,头疼

楼主:
回复 网友B:
官方资料只是一些接线,关于脉冲对应开度的却没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谢谢!!!对,是步进电机。有驱动器,但是资料上没有关于多少脉冲多少开度这么一个关系式,头疼
我用的驱动器控制他都是用PWM信号来控制,周期为1000ms!0-100的占空比来控制它!这你懂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谢谢!!!对,是步进电机。有驱动器,但是资料上没有关于多少脉冲多少开度这么一个关系式,头疼

搞一个1000ms定时中断,

网友C:
5楼说的对,

网友D:
没有见过呀,学习了!

网友E:
接线端子处应该有接线标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点!!先做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先做试试
客气了!指点谈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