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28):
FX2N-12MR的三菱plc,输入最后一点的地址是X5,后面接一个扩展输入模块,那么扩展输入模块输入的首地址是X6还是X10,刚学三菱的plc,请教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FX2N-12MR的三菱plc,输入最后一点的地址是I0.5,后面接一个扩展输入模块,那么扩展输入模块输入的首地址是I0.6还是I1.0,刚学三菱的plc,请教一下。

三菱数字量输入的标法是X0~X7 X10-X17 X20-X27
西门子数字量输入的标法是I0.0~I0.7 I1.0~I1.7 I2.0~I2.7

网友B:
呵呵;型号没错的话,是典型的山寨货;
而且还可能是借三菱的型号,仿SIEMENS的编法,不伦不类;

网友C:
楼主有意思的。

网友D:
PLC是使用8进制数的,不管是多少开始,都是0~7的范围。
添加的模块也是一样的,本机的用完之后,从本机后面开始算。

网友E:
你是三菱  西门子结合了  哈哈

网友F:
吓我一跳,我以为有这么牛的山寨plc了,这样plc有好处是,用西门子编程,用三菱plc数据线读,不知道的人永远也读不出来。

网友G:
三菱没有12点的主机,而且输入X后面的编号是整数,如X5,后面的扩展要从下一级的0开始,如前面是X5,后面的扩展要从X10开始,X6 X7不会用到,这个情况一般出现在FX1N的PLC扩展上,FX2N的输入输出都是8的倍数。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三菱没有12点的主机,而且输入X后面的编号是整数,如X5,后面的扩展要从下一级的0开始,如前面是X5,后面的扩展要从X10开始,X6 X7不会用到,这个情况一般出现在FX1N的PLC扩展上,FX2N的输入输出都是8的倍数。

西门子的也是这样的

网友I:
应该是X10,你把模块接好,在线看看不就O K了!求人不如求己啊!

网友J:
版主威武,学习了。以前已知用FX2n的所以没有碰到这个问题。这里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