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28):
本人刚买了台天正D92.2KW 的变频器   想驱动两个不同时工作的0.75KW的电机  并且还要有反正转功能  请问能不能
求高手指点

网友A:
我是这么搞得,已经运行了好几年了。

楼主:
请问一楼  变频器输出端是用继电器控制两个电机吗?
继电器的吸合线圈也是用在变频器的输出端吗?

楼主:
哦看到了  用三相四线是吗?

楼主:
继电器控制线圈是在变频器上边的是吗?

网友B:
这个肯定能的啊。

网友C:
楼主连传统的电路图都看不懂?
控制线路的电源能用变频器的输出?先不说别的高频谐波,要是变频器调速的时候,你控制线路的电压还能正常吗?

楼主:
是   我刚接触变频器  不懂  原谅

网友D:
多了解了解就知道了,看一楼的图。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楼主连传统的电路图都看不懂?
控制线路的电源能用变频器的输出?先不说别的高频谐波,要是变频器调速的时候,你控制线路的电压还能正常吗?

控制线圈应该用的是变频器的数字量输出。

网友F:
是呀,1楼用的是PLC,工频直接驱动电机,没用变频器。不是楼主想要的模式。

楼主想要用变频器控制电机,不同时,一拖二,带正反转功能。所以1楼的模式不合适。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是呀,1楼用的是PLC,工频直接驱动电机,没用变频器。不是楼主想要的模式。

楼主想要用变频器控制电机,不同时,一拖二,带正反转功能。所以1楼的模式不合适。

对的,这种模式么去查变频器的工频变频切换的功能就好了,恒压供水的变频器基本上都是这个模式。

楼主:
  我刚才做了实验  可以用一台变频器控制两个电机  带反正转和延时继电器不过 控制电机用的继电器吸合线圈的控制电源要接在变频器的上边也就是输入端  延时器的电源一样
  这样即可以控制两个电机的反正转  又可以每个电机的反正转的时间
  太妙了
谢谢高手的指点

楼主:
这样对变频器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G:
变频器和电机间加上过热保护。

网友H:
楼主可以参考1楼的图纸
具体的细节还得自己去搞!

网友I:
引用 网友A:
我是这么搞得,已经运行了好几年了。
1楼朋友的图符合你的控制要求,不过正反转你要自己做了。

网友F:
14楼的图画的很漂亮呦。

网友J:
按1楼的做法易造成变频器报警或故障,按变频器手册的要求是,在变频器运行的情况下输出端严禁连接接触器。

网友K:
各位老师太厉害了,赞一个!

网友L:
一楼的图,在用变频器的设备里,可以不用热继电器。然后图纸不完善。控制端没有画出来。
14的图。明显是个错误。正反转不是用接触器来转换的,而是要用变频器的控制端子。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指点
本人已经把14楼的图复制了很好

楼主:
   多谢大侠们的指点  本人已经改造成功
   以一拖二   两个电机不同时工作  并且延时器控制  完成7个不同的动作

网友M:
用pLC是没问题∽

网友N:
用PLC程序来控制也是可以的,还有一种,可以从端子接线出来,按两个按钮,按正转就正转,按反转就反转了

网友O:
回复 楼主:
要变频器何用?

网友P(2015-03-31):
怒赞~~都是大师啊!!学习了

网友Q:
逻辑控制考虑好 后 按实际来就得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R:
非常不错!

网友S:
回复 网友I:
改成继电器和开关就好了

网友T:
这样弄的话变频器的容量要比两台电机的容量要大一点。。

网友U:
这一命题下我感觉用变频器多余了,直接继电器控制得了呗。

网友V:
原理图画得不错

网友F:
其实,变频器对电机不同时驱动的一拖二功能,并不难实现。有的变频器(比如西门子的MM440)有专门的参数设置功能,他可以不同时一拖三或一拖四呢,它内部有三至四套的电机数据组,电机可以是不同功率不同级别的,各是各嘛的,采用参数组转换的方法,同一时刻只能激活选定的电机数据组工作,而且正反转也是分别控制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