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功能块报错

楼主(2014-11-28):
写了个功能块,离线模拟的时候,出现以下情况:
软件也重装了,还是不行,放到其他电脑上都可以,就自己这一台不行。不知道为什么?
烦请高手解决啊!!!

网友A:
放到其他PC上可以,那么就是你的PC的问题了。

网友B:
系统有问题了?

网友C:
模拟不是万能的,有些功能不能模拟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仅仅是功能块,连最基本的梯形图都不能在线模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