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功率变频器

楼主(2014-11-28):
变频器可以空载运行吗?

网友A:
怎么叫空载运行?变频器的输出悬空?是吗?这个应该可以。

网友B:
一般会报警的,但是可以给屏蔽掉

网友C:
不接电动机,给运行信号,对不?
这种情况要看具体的变频器型号。
大部分变频器都是可以的,有些型号会检测不到电机而报警;

网友D:
你这个问题问的,一点没有技术难度,也可能难度很大,那我要说最好别空载运行,浪费电能。请节约用电。

网友E:
可以不过有些变频器会报警譬如施耐德

网友F:
一般没问题,爱默生也报警。

网友G:
楼主是要测试变频器吧。

网友H:
楼主可以试试,不会对变频器有损坏

网友A:
我知道西门子的MM440变频器输出悬空,可以启动,条件是把变频器置于V/F控制模式。

网友I:
总结,楼上说的都对,我就不说了。

网友J:
大部分应该是可以试的啊

网友K:
    大部分是可以的,有些不可以。

楼主:
大伙说的都对  很有道理
本人也试过了  可以空载运行   不过我用的是小功率的变频器  至于大功率的就不清楚了

网友L:
大部分的都可以。

网友M:
只有少数机器一定要带电机试试

网友N:
空着就让他空着吧,运行还是会的,就是没电流输出

网友O:
好大的变频器啊。

网友P:
试过施耐德的变频器5.5KVA,用1.5KW马达试机都报警了。

网友Q:
一般都可以,有的牌子会报警的。

网友R:
还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