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28):
请教各位大侠,我单位一台伦茨ESMD113L4TXH509XXEA24变频器带一台7.5KW电机,最高运行频率75HZ,自从有一次电源缺相以后,(电源缺相已修好)该变频器带负载到25HZ时就显示OFF,无故障代码,空载可运行到75HZ.(换上备用变频器一切正常)请问是变频器哪方面的故障?

网友A:
先恢复出厂设置看看,不行在换个主板看看,再不好就是功率板子了,这样就好排查了。

网友B:
如一楼的方法不能解决,有可能之前的故障还没彻底修复…

网友C:
OFF不就是故障代码吗

网友D:
从介绍的问题现象,应该是变频器的输出模块有问题了。可以用万用表做一个简单的判断,如果测量不出问题,那就送修吧。是变频器坏了。

万用表测量输出侧三相端子对直流母线端子是否呈整流桥的二极管特性。如果是,就是正常的,否,就是元件有受伤或损坏的。

网友E:
检查下各路电压有没正常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