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潜水泵问题

楼主(2014-11-28):
 泵的主电路和辅助电路确定没有问题
   现在只有泵发热 我想确定泵是否 烧了 或者其他原因要如何做

网友A:
送修或买新的吧。

网友B:
拆开电机看看线圈有无被烧的痕迹,如果看不出再用摇表测量一下相间绝缘电阻。

网友C:
用电流表测一下电流,看是否正常。

网友D:
泵体发热,不一定是电机烧啊,有可能是轴承不好或者你在缺水的情况下试机的,无冷却。

网友E:
测量一下各相值是否相同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哦 好的谢谢

网友F:
用绝缘摇表测一下绝缘阻值
还能运行的话测一下运行的电流和功率是否匹配
发热可能是负责过大造成温升太高

网友G:
用万用表仔细测量一下吧!

网友H:
220V水泵有电容的,换一个试试。

网友I:
吸进杂物了?

网友J:
自己好好检查下,不转有可能电容有问题。

网友K:
应该是烧了

网友L:
在网上搜下怎么检测泵电机是否正常,这个可以用万用表做测量的

网友M:
引用 楼主:
 泵的主电路和辅助电路确定没有问题
   现在只有泵发热 我想确定泵是否 烧了 或者其他原因要如何做
检查电机轴是否卡滞,阻力是否过大。检查泵的叶轮及密封是否有问题造成转动阻力大,进而电流大。

网友N:
我也同意是不是吸进垃圾的判断。

网友O:
泵转不转?出水么?

网友P:
   能运转出水的话,测量电流看是否过载。

网友Q:
要那么复杂?
通电转,就是好的,不转就是坏的。

网友R:
三相电机的话:万用表测三相阻值,摇表测对地的阻值,来判断

网友S:
买个新的吧。

网友T:
泵体发热,不一定是电机烧啊

1,检查是不是有堵转,如水泵涡轮卡异物

2,检查轴承有无异响

3,查看水泵出水有问题吗,还有电压正常不?

网友U:
线图测量下。

网友U:
线圈测量下,上面打错了。

网友V:
还是用万用表检查下,光说发热没准!

网友W:
检查有无机械原因导致电机转动阻力过大,检查线圈绕组阻值及绝缘电阻情况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