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压供水

楼主(2014-11-28):
小弟现请教一份恒压供水的程序,哪位老师可以回我一个,谢谢,不胜感激!!!!!邮箱hua0827@foxmail.com

网友A:
简单的变频器就能实现了。

网友B:
用变频器PID控制就可以了。

网友C:
不是太复杂的就用变频器控制了

网友D:
用变频器内置的PID控制就可以实现

网友E:
买个变频器内置有PID控制的,再买个远传压力表,就可以,ABB的变频

网友F:
   不复杂的过程控制,压力传感器反馈,变频器内PID实现控制要求。

网友G:
估计是想要PLC恒压供水程序,单要程序是不够的,还要硬件接线图,和硬件选型表的,还要涉及变频器的参数设定。
也就是整套解决方案。
这是商业资料,值钱的东西,目前还没见过有免费的提供案列。

网友H:
看系统是否复杂,不复杂一个变频器加个压力检测器就能解决

网友I:
一个简单的PlD控制

网友J:
如果是一拖几的 可以考虑用个变频器和恒压供水控制器

网友K:
要啥程序,搞供水多年,主要是配置,变频器,压力传感器,智能供水压力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