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28):
比如说输入,
我记得是至少维持一个扫描周期的时间,
是这样的吗?

网友A:
和plc扫描周期有关

楼主:
具体怎么说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具体怎么说

普通输入,需要维持一个扫描周期,因为每个扫描完成后执行输入输出映像区的更新。

输入中断,与扫描周期无关。

楼主:
“因为每个扫描完成后执行输入输出映像区的更新”
那我可以这样认为,假如在执行某段程序时,X20接通,那在下个扫描周期程序会刷新X20的状态?
不是吧,应该是再下一扫描周期才会刷新吧

网友C:
一般使用的PLC手册上都有介绍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比如说输入,
我记得是至少维持一个扫描周期的时间,
是这样的吗?
对,至少维持一个扫描周期的时间。

网友E:
觉得如3楼所说。

网友F:
    采用高速计数器中断方式,时间与扫描周期无关,与CPU速度相关。

网友G:
现在的PLC扫描速度是非常之快的,毫秒级别。
要是用开关量手工输入或者机械开关量输入的话,根本就不需要考虑扫描时间够不够。
还没见过1毫秒级别的机械开关量呢。
要是高频脉冲量输入的话,就得考虑了。
楼主所说的到底是什么输入方式呢?

楼主:
几种输入方式都有

网友H:
只要外部有信号,就有可能被PLC取用。
但如果信号时间不足一个扫描周期,有可能就不被取用。
如果要100%取用,信号周期必须大于一个扫描周期。

网友I:
至少一个扫描周期

网友J:
高速计数 5uS   普通的10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