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28):
昨天给朋友检修配电柜,发现低压配电柜上的3块电流表已经和电流互感器断开(互感器开路),我问明原因,是电工给断开的,我的问题:1、如果三相电正常,开路的电流互感器会不会引起事故。2、电流互感器上标有K1、K2,如果和电流表连接,哪个接线柱接地,以前没接过,请教大侠

网友A:
开路会产生高压,会引起事故,一般K2端接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在网上查,说可以K1、K2短路,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在网上查,说可以K1、K2短路,可以吗?
可短接,不可开路。

楼主:
谢谢,我明天去给他短路连接,三个互感器分别短路还是短路连接再一起,如果和电流表连接,电流表哪个接线柱和K1连接,哪个接线柱接地。

网友C:
电流表串接,电压表并接。

楼主:
回复 网友C:
会不会存在接反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明天去给他短路连接,三个互感器分别短路还是短路连接再一起,如果和电流表连接,电流表哪个接线柱和K1连接,哪个接线柱接地。
接电流表随便。

网友B:
引用 楼主:
会不会存在接反的问题
接电能表需要分清楚。一般电能表有接线图,按图接线。

网友D:
电流表接线柱下边应该有个━的符号接接地的那个

网友E:
回复 楼主:
 你要想电流表有指示,就不能短路电流互感器(K1、K2短接),如果要短接互感器,应该把三块互感器的K1、K2短接再回零线。由于电流表是单相的,串入互感器回路没有极性之分,不存在哪个端子先接后接的问题。而且K1、K2都可以作为接地点,如果一块互感器K2接地,其他两块也K2接地,如果一块互感器K1接地,其他两块也K1接地。

网友F:
用电流表就接k1k2,不用就短接,一般k2接地。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你要想电流表有指示,就不能短路电流互感器(K1、K2短接),如果要短接互感器,应该把三块互感器的K1、K2短接再回零线。由于电流表是单相的,串入互感器回路没有极性之分,不存在哪个端子先接后接的问题。而且K1、K2都可以作为接地点,如果一块互感器K2接地,其他两块也K2接地,如果一块互感器K1接地,其他两块也K1接地。
朋友说的很详细,赞一个。

网友H:
这个短路没事
开路比较严重

网友E:
   “如果三相电正常,开路的电流互感器会不会引起事故”,理论上电流互感器开路会造成设备损坏和人生事故,但实际上在380V/220V低压供电线路,互感器开路后再恢复通路,仍然正常工作。如果在380V以上电压等级,互感器开路发生设备与人身事故的概率就会随着电压等级的升高而增大。
   这只是拿实际工作中的一点经验来分享,千万不要去尝试哦!不管在低压还是高压供电线路,都要保证电流互感器回路连接牢靠,不怕一万只怕万一!

网友I:
引用 楼主:
昨天给朋友检修配电柜,发现低压配电柜上的3块电流表已经和电流互感器断开(互感器开路),我问明原因,是电工给断开的,我的问题:1、如果三相电正常,开路的电流互感器会不会引起事故。2、电流互感器上标有K1、K2,如果和电流表连接,哪个接线柱接地,以前没接过,请教大侠
1、开路会造成电流互感器损坏;2、和电流表连接K2必须接地;

网友J:
连接时需断电进行。

网友K:
从楼上各位学到不少

网友L:
断开电流互感器的电流表应该在停车后电工进行的

网友C:
回复 楼主:
一般是从P1进,S1,S2.

网友M:
引用 楼主:
会不会存在接反的问题
   交流没正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