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S-pl800G变频器三无故障

楼主(2014-11-28):
我这里有个能士的变频器。。三无故障!麻烦给个方案让我少走弯路!故障为以下情况!上电面板无显示查母线线电压正常。查开关电源有+5电压和24V电压还有15v电压,,这个可以说明开关电源是好的 !但是继电器没有吸合的声音!经过查找折腾,就在断电的3--5秒之后继电器有吸合的声音,但是那是电容快放完电的时候了!所有一吸合就断开了 哦!对《能士变频器》熟悉点老师,还请给我指点迷津
10分悬赏,已用5分

网友A:
问题在主板…或面板
看主板上各电压是否正常…是否排线或通信有问题
【方案】
系统集成式能源测量助力实现从能量管理到状态管理的过渡

网友B:
先查控制显示面板的供电电压是否正常,若正常,顺着线路在一段一段查至各个IC芯片的电源电压引脚是否正常。只有面板的故障排除了,才能查其他部分的电路。
+5
【方案】
智慧物流:无人配送车商用提速,华北工控专注行业专用计算机研发

网友C:
5V是否是供给主板的电压,面板电压正常吗,换块主板试试。
【方案】
英威腾CHH100高压变频器在冶金同步电机上的应用

网友D:
看来楼主要大费周折了!
【方案】
倍福为科技自动化的明天做好了准备!

楼主:
回复 网友D:
折腾了两个小时,依然没有结果!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主板电压供电正常!排线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先单独供电试一下了哦 !看是不是可以点亮面板了!

网友E:
这也是个办法,可以试试
【方案】
PPC-3318QK工业平板电脑,支持工厂MES工作站应用

网友F:
面板点亮没?
【方案】
从农场到餐桌,ABB解决方案助力全面推动动物饲料生产行业发展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主板单独供电仍然没有显示!这样就可以表明主板故障!最后淘了一块主板换上,,故障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