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28):
在矿渣粉现场,业主没知会承包方和施工队,将热风炉热工柜上的仪表挪到正对炉门的简易棚里∽简易柜上。结果5只表中有1只鼓风压力表只要一开圆盘给料机(带变频器)鼓风压力显示波动大,一度从0波动到14(KPa),业主搞不定,作为承包方为赶进度还得在中间协调,与施工队一起查找原因。仔细看了看走线,只有在穿控制室地板时有交叉,决定先找一根屏蔽线从控制室楼下压力变送器绕过其它电缆直接穿过控制室窗户接到柜子里仪表上,如开机还有干扰就打算将交叉部分穿管或拉出另打洞穿出。结果弄完一开机,还是有干扰,瞬间从0波动到15。这下看来麻烦了!热风炉厂家调试人员立刻给他公司技术部门打了电话,之后说可以换个其它表,重新设置一下试试,这也正合我们的意,于是动起手来,马上就搞完了,开机试一试吧,估计在场∽人都得和我一样不抱多大希望,结果一开机,眼看着压力值还 从0,一点点跳到3。虽然热风炉厂家现场人员认可,但还是心里总有一个心结,这信号线既是屏蔽又接地,又和变频回路隔得远,这干扰到底从何而来呢?

网友A:
干扰源找不到挺烦人的,交叉部分穿管试试吧,试的时候把柜门关了,有时柜门就能开着就有干扰。

网友B:
也说不定是仪表滤波效果不好吧。又见老哥,呵呵,现在一看见你就想起300的模拟量模块了,昨个也被坑了一回,昨个下午检修一设备2路模拟量信号,总4路用的通道0和1,为4-20毫安信号,另两通道没用为正负10伏信号,经检查2路信号未接入模块,(这设备搬迁过有些信号一直未接)现在要求恢复性能,那就整吧,恢复后测量电流信号正常,但观察上位机曲线偶尔超量程现象,而且还影响另一路不正常,时间很短,怀疑干扰,但停机后监控程序内量程数值也是有突然超,觉着停机不能是干扰,怀疑模块跳线的问题,为简单跳线把4个通道全改成毫安信号,就上载程序先备份,再复制修改硬件,调整模块为c,连接各路负端与11号端子短接,下传硬件,操作应该是对的吧?那么问题来了,下传后末端的称重仪表通迅不上了,回头看一同事在清理仪表柜面卫生,难道动到通迅线了?查通迅插头没问题,线路也正常,那就看看仪表参数吧,晕:确认键坏了,看不了参数,感觉参数肯定不能变,再查上一级通迅插头(俺这插头的故障率挺高的),也没事就插回去,那么问题又来了,这个从站也连不上了,事整大了啊,整不明白了,没办法了,恢复原样看看,结果还是都连不上,再换从站插头,哈哈从站好了,但仪表还是不行,换插头也不行,换新仪表还是不行,这下真蒙了,最后想起程序上载下传时提示版本不同,应该跟这个有关,按说上载的应该没问题,经查看硬件里仪表属性显示???,不识别,真是晕死啊,费了老牛鼻子劲哪(原因是称重仪表是后来设备改造添加的,厂家用他们的电脑下的程序,设备上这台就没有安装仪表的GSD文件),唉,只能回去拿电脑再传了,更晕死的是usb 通迅线早就坏了,是不是很悲催啊,没事还有老大,找老大帮忙传下去(是不是很丢人),唉,最后折腾好了,但模拟量还得整啊,再改硬件再传,再短接模块,你猜怎么着?还是不好呗,不好就不好吧,到点下班了,讲究干吧明天再整吧,洗吧洗吧走人。靠靠靠,人不顺喝凉水都塞牙,竟然下雨了,哥是骑自行车来的啊,倒霉的一天。今天上班继续整,不信整不了,结果是跳线怎么跳都不行,没招了,换模块?模块以前用过不应该坏,先换个通道试试吧,晕死死的,好了,监控数值非常稳定,并且不用跳线,跳线的话超量程出错,(旁边同一生产线的模块必须跳线否则超量程)难道同样生产线地理位置不同接线就不同???啥也不说了,以后出门看黄历!!!

网友C:
是不是接地没做好

网友D:
关于电磁干扰,很多时候我们就是无从下手

网友E:
干扰应该是从电源线路传进来的。

网友F:
貌似信号回路应使用一点接地吧

楼主:
看来真如楼上所说电磁干扰从电源来的面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干扰应该是从电源线路传进来的。
或许真如楼上所说

网友G:
电磁干扰让人头疼啊,此贴有要火的节奏。

网友H:
压力表振动波动大好处理,关小一次取压阀即可

楼主:
现场压力表非常稳定,扰动大的是柜子里∽二次显示仪表。

网友I:
是不是电源问题

网友J:
所有事都按规范进行就不会出现这么多问题

网友K:
是和变频器共用电源所导致的吧。
加装电源滤波器,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仪表电源的高次谐波干扰。

网友L:
     其实现场总线通讯有时干扰源真是太多,让人真是无从下手的去找呀 !

网友M:
引用 网友J:
所有事都按规范进行就不会出现这么多问题
   国内很多公司不按规范执行。有过一次,把一根信号线从线槽里拿出来就可以运行,放进线槽就干扰计数器。

网友N:
只看楼主描述,是仪表问题。
楼主没讲在原“热风炉热工柜”什么情况,再一个另外四只表为什么没问题。
所以判断是仪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