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28):
是一台波峰机的助焊剂喷淋系统,喷头是由步进电机带动同步带左右来回移动。步进电机是单片机发脉冲控制,单片控制器与电脑通讯。电路板宽窄不同,所以喷头的来回距离是变动的。定位为固定A端,B端为移动感应片。喷头上装两接近开关作信号源。程序设计是变动轨道后3秒,步进电机如果在原点A端,那么就自动向B端移动到位后返回原点。确定移动距离。没在原点就得手拉回来(设计败笔)。现在的问题是,启动了定位到了B点直接冲过头,不返回A端。也就没法定位了。检查两接近开关正常。软件上关于定位就一个延时的数据输入。还有一个运行速度数据输入。解决的办法就是断电重启,手拉回来重启定位,但又会发神经,有时到了B点就停止,既不冲过头,也不返回。但多数时间可以定位成功,只要定位成功,在自动和手动运行就很正常。因为是单片机控制系统,只有呵呵了。各位贡献点智慧,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老是断电重启也不是办法啊。

网友A:
先从外围入手,从简单部分开始检查,查接近开关电路及接线,查所有的接线端子是否连接正常,查单片机外围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