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28):
各位大哥,我这有台励磁调速电机输出轴不转,但是电机转,测量调速器F1F2两根线有电阻,有二十多欧,但无电压。想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希望哪位大哥告知一下,谢谢!

网友A:
调速器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好像是要先有励磁电压,才能有测速电机的反馈吧

网友B:
这种调速器是不是老掉牙了?不过小作坊还是经常见到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这个坏同老掉牙也有关系啊

网友B:
不是,怎么不升级设备,等那天不出配件了,不耽误生产啊

网友A:
是的,换个调速器试下,不贵一百多块。

网友A:
现在用的很普遍,还没有过时。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那我再试试,但我还是觉得励磁两根线都没电压,应该不是调速器坏吧,会不会没碳刷了?也不对啊,这两根线有电阻。励磁电压是直流还是交流啊?

网友B:
昂,见过有卖的,电机部分不坏倒是没有升级的,新做设备应该不用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啊,这种现在很普遍呢,十多年以前就修过这个东西,但停了好几年没维过这种,所以忘了

网友B:
见过,没用过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明天我去试试,查了下资料,应该是它坏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呵

网友D:
是调速器的控制电路坏了,先查控制电路的保险及接线,若无问题再查电路板上的可控硅及脉冲电路。

网友E:
   电磁调速电机吧?

网友F:
电磁调速器的励磁控制,如果空载,输出端也应该有电压的。他就是可控硅的调压原理,有没有负载,都应该有电压输出。所以,如果没有输出,那就是调速器的驱动没有工作。

这个控制器现在属于简单的电路,有电子学基础的都应该能鼓捣它。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G:
这是原理图:

网友F:
哈哈,这玩意现在能做到90kW了?那变频器就不用了?这个可是高能耗的调速方案,现在都应该摒弃的。如果是4-5kW的电机,搞搞也就算了,电机功率越大,越是浪费能源。唉....

网友H:
保险看了吗?在控制器上,如果换了保险还不行就换新调速器吧。

网友I:
有可能是调速器坏了的。

网友J:
现两端无电压,则可能是测速发电机故障或调速器反馈量调节不当或者是控制器故障,一般用万用表测量励磁线圈两端的电压,是直流90伏左右。

网友K:
我这边也使用36台这样的调速电动机,维修量特别大,而且已经使用4年,电动机功率4kw,转速调节需要100-1500转。现在计划更换为变频,但是要求电动机需要与原先减速机直接配套安装,如哪位有设备,可与我联系详谈。

网友L:
这个是没有见过的宝贝!

网友M:
无电压当然不会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