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顶盖上圆桶形的东东叫什么?

楼主(2014-11-28):
这是主变压器,属油浸式冷却。在变压器顶盖上,安置着一个圆桶形的东东(箭头所指处),不知它叫什么?

网友A:
不知会不会是油枕。

网友B:
正是油枕。

网友C:
回复 网友A:
对!

网友D:
同意是油枕,,。

网友E:
同意是油枕

网友F:
油枕什么意思,不懂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油枕什么意思,不懂
储油箱,带有液位和温度显示,详细见百度。

网友H:
储油的,指示油多少

网友I:
变压器温度高,变压器的油就流向油枕,温度低了,就回流

网友J:
红色的管道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K:
油浸式的变压器,当然要有储油容器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J:
貌似消防设施表面应该涂大红色漆,该是消防水管道吧,扑救主变火灾用的。

网友J:
回复 楼主:
昂  是来   细看上面有喷头,应该是消防了

网友L:
里面还会有瓦斯继电器

网友M:
就是油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