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28):
富士11KW变频器,启动空载的时候正常,可一加载就出现LU欠压警报。。外围电压线路一切正常的。调看变频器的输出电流,电压也稳定。。是什么坏了?

网友A:
电容容量,和旁路接触器。你看到的电压已经是报警后的了,要用示波器捕捉瞬时电压

网友B:
你这明显是变频器的旁路接触器有问题!

网友C:
电容容量,和旁路接触器。楼主查查吧

楼主:
楼上的回答一致相同啊,谢谢各位了,我先去查查。。

网友D:
楼主好了要回来分享啊

网友E:
先查继电器是否正常,再测滤波电容的容量是否正常。

网友F:
建议把驱动电路的电源电容全换掉,不过先看看接触器是否正常

网友G:
接触器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