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设计一个程序,小弟不才,想了好几天没有想出来!

楼主(2014-11-29):
要求:有10彩灯,接到PLC的输出Y0~Y11上,要求每隔1秒点亮1个,依次从Y0亮至Y11,然后从Y11每隔1秒亮到Y0。然后又从Y0亮到Y11,...... 循环进行。写出三菱PLC的控制程序
我编写的只能从Y0亮到Y11,再返回亮到Y0就停止了,不能循环,请各位指点!

网友A:
循环控制应该简单的吧

网友B:
简单的很,移位指令就可以了

网友C:
用单个位移加控制左移和右移方向

网友D:
引用 楼主:
要求:有10彩灯,接到PLC的输出Y0~Y11上,要求每隔1秒点亮1个,依次从Y0亮至Y11,然后从Y11每隔1秒亮到Y0。然后又从Y0亮到Y11,...... 循环进行。写出三菱PLC的控制程序
请搜索论坛用户kachakacha曾经的回帖,使用SFTL和SFTR指令完成,程序大约在6行左右。

网友E:
可以先编出一个单向的看看。

网友F:
使用移位指令就可以了

网友G:
用ROL,ROR.或RCL,RCR,或SFTL,SFTR.那3种方法随你选一自己试试吧,不难的。

网友H:
给自己信心和勇气。

网友I:
需要观看三菱的编程手册,有关于位移指令的部分,并且有相关的案列提供参考的。
凭空想象,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

网友J:
写的试了的么?先写一下,挂上来我们帮你改!

网友K:
请使用SFTR SFTL,时间控制。到Y11更换方向

网友L:
难怪LZ整不出来,Y0-Y11是12个嘛

楼主:
但是只能从Y0亮到Y11,再返回亮到Y0就停止了,不能循环,请各位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大哥,我没有找到,能不能给我截个图,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L:
Y0-Y7,Y10-Y11,是十个

楼主:
回复 网友J:
帮我该该吧!最好能截个图,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劳烦大哥上个截图吧!

楼主:
回复 网友I:

网友L:
哦8位的
在M20前加条件断开自保

网友M:
学无止境啊。

网友G:
你把t0接通sftr指的点该用m20,t0线圈不用,在m20线圈前加常闭y0点,试试把。

楼主:
回复 网友G:
你说的应该是下图了,但它只能从Y0亮到Y11就停止了

网友N:
用循环位移(左循环、右循环)指令来实现。

网友O:
考试的题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G:
你把t0接通sftr指的点该用m20,t0线圈不用,在m20线圈前加常闭y0点,试试把。
你把m8013换掉用t0点,|----|\|-----[T0 K10]用t0常闭点加t0线圈前。

网友P:
做一个左右循环标志即可,已仿真,如需Y点输出将M1000换为Y即可。M0开始按钮

网友Q:
请教一下,我的GX Works2怎么没有SFTR SFTL?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O:
不是,自学的东西

楼主:
回复 网友P:
我仿真过了,非常感谢!
经过几天的苦苦尝试,小弟最终还是写出了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Q:
大哥,GX Developer和 GX WORK2 哪个好用?

网友R:
我的方案如下图片。Y0-Y10-Y0循环,跑马灯的花样可以通过设定数据寄存器的值来改变。花样的数量也可以改变

楼主:
回复 网友R:
非常感谢,又学到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