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29):
各位大师好,我是单片机初学者。手上有一块stc89c52rc试验板,板载的是pl2303hx通迅芯片。在win7系统下无法下载程序。求大师指点帮助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大师好,我是单片机初学者。手上有一块stc89c52rc试验板,板载的是pl2303hx通迅芯片。在win7系统下无法下载程序。求大师指点帮助

官网驱动:http://www.prolific.com.tw/US/ShowProduct.aspx?p_id=225&pcid=41

网友B:
http://pan.baidu.com/s/1sjykl3n

这个。官网的记得  数字签名要 禁用 很麻烦。

这个貌似不需要 不知道是步是这个。。

我都用 USB 转串口,然后接编程线  通用性强点

网友C:
好像用stc官网的驱动就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http://pan.baidu.com/s/1sjykl3n

这个。官网的记得  数字签名要 禁用 很麻烦。

这个貌似不需要 不知道是步是这个。。

我都用 USB 转串口,然后接编程线  通用性强点

XP,Win7,Win8,Win8.1上都用过表示毫无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