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接线问题

楼主(2014-11-29):
一个传感器,三根线(电源正、0V、信号线)。检测到信号后信号线和0V线导通,没有电压。如何在没有PLC的情况下用这个信号驱动声光报警(24V的),需要什么元器件?

网友A:
估计是测量方法不对,用万用表电流挡测试一下

网友B:
声光报警正极接24V+,负极接感应输出线。

网友C:
搞清楚是npn,还是pnp,就可以接线了

网友D:
呵呵;这是Keyence的吧;
上面接线图不是已经注的很清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啊 但是接线图上是给plc的么 现在没有plc 报警灯也驱动不了 头疼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啊 但是接线图上是给plc的么 现在没有plc 报警灯也驱动不了 头疼
报警灯驱动不了是什么意思?是声音小/灯不够亮或报警器是交流的(不是直流)报警灯的电源是DC48或更高?
功率不够的话,在正电源端和信号输出端之间接一个DC24V的继电器,通过继电器的触点去控制报警灯。

网友F:
三根线,传感器检测到物体了之后,0V线和信号线导通,这不就是一个开关量么?
有了开关,你难道还不会使用吗?接上电压就能导通了呀。
楼主提供的信息太不全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但是我有信号输出时,用万用表量电源24V+和信号线之间也没有24V电压。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但是我有信号输出时,用万用表量电源24V+和信号线之间也没有24V电压。
先做个测试。
三根线中,电源正、0V分别接24V电源正端和负端,让被检测物体靠近和远离各一次,分别测量信号线对OV的电压,如果两次测得的电压差别很大(比如23V和0V或者是0V和24V,这对应着传感器的输出类型PNP或NPN),证明传感器是好的,否则传感器可能已经坏了。

网友G:
这种用继电器应该可以

网友H:
几个问题:

第一,你的图我给你旋转过来了,否则看得脖子会歪;

第二,确定你的传感器型号,如果是N13N和N14N,那就需要有PLC的输入信号,其实就是给一个开关的触点,闭合有效,打开无效;如果是N11N和N12N,那就没有PLC输入信号的事情了。

第三,型号N11N代表着NPN,如果是P后缀,就是PNP,应该是这样吧。你从图也看到了,三极管集电极开路形式是NPN的;

第四,集电极开路,信号端对0V,有物体被光照时,应该是低电平,反之,无物体时,信号端对地是高电平。测量时,是信号端与地之间,不是与电源。

网友I:
楼主的这个是npn的,声光报警一端接24v,另一端接信号线

网友E:
   FS-N11N,这个是光纤传感器,注意输出级的电流负荷能力,如不够要加电流放大器。

网友J:
引用 楼主:
但是我有信号输出时,用万用表量电源24V+和信号线之间也没有24V电压。
看不明白,那个粉红色跟蓝色的线得短路才能有输出信号还是怎么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J:
引用 楼主:
但是我有信号输出时,用万用表量电源24V+和信号线之间也没有24V电压。
看不明白,那个粉红色跟蓝色的线得短路才能有输出信号还是怎么的???
   这个有点使能的意思,有无信号输出受它的控制。

网友K:
开关量驱动继电器

网友J:
昂,明白了,做的真麻烦

网友L:
电子市场上有声光报警器是24V的,可以连接在电源与控制输出端之间。

网友M:
有图就要按图接线,想知道原理是件好事,但前提是要先学会按图接线,做多了,就会体会到它的真正应用场合和功能体现,也就摸索出原理所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