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29):
手有收藏了好几块液晶屏有大有小想自已改造一下,但接口都不一样,数据线数量不一,能否改成一个通用的接口

网友A:
大小不一样线的数量肯定不一样

楼主:
怎样把其改为共用接口

网友B:
     是这样的。
     一个新课题,通用的想法。

网友C:
“接口都不一样,数据线数量不一”,液晶屏里面的结构原理也会有所不同,改通用接口恐怕不行吧

网友D:
我也想,可惜不会

网友E:
呵呵,不同的液晶面板尺寸,不同的液晶面板品牌,其驱动电路原理还真的不相同呢。
液晶面板应该是面板厂成套出厂的,包括其本身自带的薄膜驱动电路,只能是去寻找合适其驱动接口的电路板,要想更改它的驱动数据线接线方式,应该是工厂级别的研发部门了。
或者楼主喜欢钻研,也可以钻一下牛角尖。

网友F:
这个有难度的吧。

网友G:
还真希望楼主可以搞出来啊

网友H:
这种接口统一任重而道远啊

网友I:
楼主是什么屏啊?

网友J:
改不了一个通用的接口。

楼主:
平常工作收集了一些损坏仪表的液晶屏大小不一,接口不同,相利用一下

楼主:
多谢前辈指教,学到很多知识

网友K:
呵呵;接口一样的一定能保证可以通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呵呵;接口一样的一定能保证可以通用吗
接口一样起码能尝试一下瞎折腾能进行,接口不一样连折腾机会都没有

网友K:
呵呵;瞎折腾有时候会害死人的;

网友E:
感觉楼主应当把自己收藏的液晶面板,寻找合适的电路板将它组装起来做显示器使用,然后做自用或者二手销售出去。
而不是瞎折腾什么液晶面板数据接口形式。

网友L:
改为通讯口

网友M:
自己折腾难搞

网友N:
引用 网友E:
呵呵,不同的液晶面板尺寸,不同的液晶面板品牌,其驱动电路原理还真的不相同呢。
液晶面板应该是面板厂成套出厂的,包括其本身自带的薄膜驱动电路,只能是去寻找合适其驱动接口的电路板,要想更改它的驱动数据线接线方式,应该是工厂级别的研发部门了。
或者楼主喜欢钻研,也可以钻一下牛角尖。
朋友说的有道理

楼主:
就是这个意思,想整个电路板接上液晶屏,可屏线接口都不一样,闲物利用,不值得没个屏都配上电路板,想整个通用的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