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前进缓慢无力。后退暴冲无法控制

楼主(2014-11-29):
有一气缸前进时速度缓慢,定位之后不能保持住,还会慢慢往后退,后退时暴冲速度超快,无论调节.更换气嘴,减压阀,电磁阀,气缸都无效,求大神帮助啊

网友A:
这不正是气缸的活塞压力特性嘛。气缸活塞前进,是针对刚体内的空气压缩,需要费力,返回时相当于弹簧释放,活塞在空气膨胀作用下迅速反弹,返回速度超快,这是很正确的物理现象。

你若想控制返回速度慢,可以采用施加阻止活塞返回的反力,让活塞按照你要求的速度返回。

网友B:
感觉负载重了,气缸小了,气缸上调节流量的插头没调好

网友C:
楼主自己检查一下汽缸两边是不是有微调的螺丝,这种情况应该是汽缸或电磁阀的问题

网友D:
        气缸是垂直安装的吗?

网友E:
是什么气缸

网友F:
如果气动元件都换了无效,那就应该是机械出了问题,如果是导轨滑台机构,那就应该是滑台安装不平行,成了一个八字形的状态,往前面走的时候,越走越紧,气缸走不动,向后退的时候,由于机械突然失去阻力,很轻松就回来了,所以就快了。
如果不带负载单独气缸也是这样,那就可能是节流阀出了问题,节流阀排气不顺畅。也可以试试把消音器取了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正是气缸的活塞压力特性嘛。气缸活塞前进,是针对刚体内的空气压缩,需要费力,返回时相当于弹簧释放,活塞在空气膨胀作用下迅速反弹,返回速度超快,这是很正确的物理现象。

你若想控制返回速度慢,可以采用施加阻止活塞返回的反力,让活塞按照你要求的速度返回。
一边进气一边出气,前进后退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自己检查一下汽缸两边是不是有微调的螺丝,这种情况应该是汽缸或电磁阀的问题
没有微调旋钮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负载重了,气缸小了,气缸上调节流量的插头没调好
负载很轻的,气缸气管拔掉用手拉负载气缸很轻松就可来回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