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

楼主(2014-11-29):
想请问一下各位大神,profaceGC系列普通型的人机可以导出数据到什么表格?用什么导出?是excel表格还是什么?那GP系列的呢?先感谢各位大神了。

网友A:
感觉是EXCEL吧

网友B:
应该是excel

楼主:
回复 网友B:
刚刚问了一下是csv格式了,也可以用cedcl打开了

网友C:
.csv数据格式

可以用EXCEL打开

只要可以插U盘的都可以导出,包括GP3000系列

楼主:
回复 网友C:
风哥 太给力了